[求助] ICC的tf文件有没定义Z型metal的方法

楼主(2015-01-31):
一条metal(蓝色粗线)走了个Z型,现在想控制偏移的距离,就是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之间平行距离要大于特定值L,或者是小于等于0
tf里面有没相关参数定义呢?

那两条细线当成是虚线,window自带的画图工具不太会用

网友:
有,就是jog ,查关键字,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是做spread后的结果吗??spread_zrt_wire有选项控制

网友:
对,
Usage: spread_zrt_wires    # spread wires
        [-min_jog_length <int>]
                               (minimum jog length in layer pitch unit on preferred direction, default is 2)
        [-min_jog_spacing_by_layer_name <{{metal1 spacing} { metal2 spacing} ....}>]

楼主:
这个可以,不过最大是0.5个pitch,所以要改大tf文件里面的pitch值
而且这个只能控制上下部分都是wire的,如果上面一段是via的话,icc不会把wire拉开
在tf加了几个参数好像都不行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rule啊,要check这种drc?我无知了,

楼主:
sfc 70,里面dfm要check
一万多个这种drc。。。

网友:
哦,是麻烦,

sfc70是啥,能详细些么,

楼主:
sst公司用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