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钳位电路怎么解

楼主(2015-02-01):
为什么VX=VY?

网友:
你这个图对吗?检查一下,怎么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篇论文上的。没错。

网友:
运放的基本性质。负反馈。

网友:
确实是正反馈,建议楼主还是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好像也是正反馈。。

网友:
正反馈
晶体管没画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论文上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论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