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ostmask eco怎么处理1'b1【已解决】

楼主(2015-02-01):
手动修改网表时部分pin接到1'b1,
用encounter做postmask eco:
ecoRemap -allowConstantTie 4
ecoPlace
ecoRoute
PR后输出的网表中仍有1'b1,看pr版图上这个pin似乎没有连上,
可能是encounter没有处理1'b1,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单独attachterm, detachterm啊,
规模不大的eco,都手改保险

网友:
如果负载的eco,可以尝试下conformal eco + EDI。 有高手曾经用这个methodology改过4000个cell以上的post mas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再次special rout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conformal ECO确实强大,但跟RTL Compiler结合更紧密。如果不把dc中的SDC导进conformal,有点担心优化出来的时序。
时序松的项目完全能满足要求。以前项目中用过,最后因为encounter sparecell太分散,route绕不通,只能做fullmask。
原本试过直接用RTL Complier做综合,但又不支持multi-corner,仅支持multi-mode。

网友:
spare cell 加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tapeout,spare cell一般加多少? 总cell的10%?

网友:
看你设计的成熟度啊,一般5~10% ,

如果没信心可以多加点,

楼主:
应该是ecoRemap之前没有globalNetConnect的原因

网友(2015-12-08):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使用ecoRemap之后把原来sparecell block module(module内部有连接关系)里面的一个跟输入端连接的buffer移走了,导致sparecell block module内跟buffer连接的一条线no drive的,楼主求解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D:

网友:
你是不是删除了连接buffer的输入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