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结果不对?

楼主(2015-02-01):
将三个版图模块分别进行参数提取,都放入到一个netlist进行后仿。这种方法对吗?我用上面这种方法得到的后仿结果是对的,当我把三个模块放在一个layout里,端口之间的连接直接打label,这样提取出一个参数,进行后仿,结果的精度就差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如何后仿吗?生成calibre view还是spectre view?

楼主:
我就是拿pex提取出寄生参数之后,加载到仿真的input.scs.中,这算是spectre view吗?然后这种方法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418358895  茉莉清茶,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寄生RC比较大导致前后仿真的差距大,尝试单抽R或单抽C的Netlist加载到Netlist中去,然后进行仿真,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小开关使得运放的输入输出端太近,所以产生寄生,使得结果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