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后仿碰到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5-02-01):
一个反相器的设计,LVS通过了,但是PEX的时候又碰到了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schematic和layout的pin都改成大写吧  或者去关掉大小写敏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calibre流程后仿真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之前没看到你最后一幅图,我以为你是在问pex的warning.你最后后仿跑不动的原因是提出来的parasitic反标回schematic的时候短路了。  你重新提取参数,把layout location选项改成array就好了

网友:
短路了。图10,magnify instances by 改为0.5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6-07-21):
楼主,你的Virtuoso是装在Windows7上吗?

网友(2016-10-27):
您好,我们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们用的是calibre 是2014的,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期待您可以即使回帖,万分感谢!

网友(2021-06-22):
#5楼的答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