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提取netlist怎么看

楼主(2015-02-01):
对rnwell提取的网表如下所示,请问其中的“\/”是什么意思呢?
rX4\/R0 (  N_X4\/4_X4\/R0_pos N_VDD_X4\/R0_neg ) rnwell r=37975.9 w=4e-06 \
l=0.000185

网友:
\/ 就是分隔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连接关系怎么看呢?比如我有个引脚RST,但发现内部器件的连接没有RST。

网友:
if possible, send netlist of 聽schematic & pex to me

网友:
\/的意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