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脚本的解释,看不懂。。

楼主(2015-02-01):
if {([file tail [info nameofexecutable]] == "encounter") || ([file tail [info nameofexecutable]] == "velocity")} {
   puts "<FF> ==================================================="
   puts "<FF> Loading the Foundation Flow Code Generator"
   puts "<FF> Version : 14.13-s003_1"
#   puts "<FF> Available Procedures:"
   puts "<FF> ==================================================="
   if {[info exists vars(script_root)]} {
     set default_script_path  $vars(script_root)
     set vars(execute_string) [format "%s %s" $vars(script_root)/gen_edi_flow.tcl $argv]
   } else {
      if {[info exists vars(script_path)]} {
         set vars(script_root)  $vars(script_path)
         set default_script_path  $vars(script_path)
         set vars(execute_string) [format "%s %s" $vars(script_path)/gen_edi_flow.tcl $argv]
      } else {
#      puts "<FF> Variable vars(script_root) required for Makefile generation ..."
         puts "<FF> Variable vars(script_root) not defined ... setting to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info nameofexecutable]]]]]]/share/FoundationFlows/SCRIPTS"
         set default_script_path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file dirname [info nameofexecutable]]]]]]/share/FoundationFlows/SCRIPTS
         set vars(script_root) $default_script_path
      }
   }
} else {
   set vars(execute_string) [format "%s %s %s" [info nameofexecutable] [file normalize $argv0] $argv]

   set normalized [file normalize $argv0]
   if {[file isdirectory $normalized]} {
      set default_script_path $normalized
   } elseif {[file isdirectory [file dirname $normalized]]} {
      set default_script_path [file dirname $normalized]
   }

}

网友:
tcl写的复杂也看起来累的

这是foundation flow刚loading的时候的header部分,

其实也没太用处,你还是要关注里面 place&route 部分的encounter tcl部分,那个才是精华所在,

上面这些都是花哨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encounter的 flow  对了 斑竹   主要关注是 plug下面的内容么??

网友:
忘了那个目录了,反正就是place, cts,postcts 这些吧

网友:
这是edi foundation flow的脚本。对于user来说关注plugin就够了。除非你想改flow。不过foundation flow的个人认为,结构还是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