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运放输入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02-01):
2

2

1

1

我刚学,所以想问一些问题。

1.全差分输入小信号怎么添加?是只加在一端(一端是共模和小信号,另一端是共模)还是两端都要加入(两端都是共模和小信号)?

2.如上图,带负反馈的运放,其负向端还需要加一个共模电压使M2工作在饱和区吗?还是直接用导线将负反馈连接过去?如若加共模电压该怎么加?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it like this

网友:
回复 楼主:

   BTW, 你这个图哪里来的?错的! M5管的偏置不要这样加,用电流镜的方式做偏置

楼主:
I=(VDD-VDS)/R来提供M5电流?如果用我那个截图电阻分压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确实也能得到你想要的偏置电压,但对于偏置,我们更关心电流到底是多少,电流镜偏置能然你大致知道电路里电流是多少
   记住,偏置永远要用电流,即电流镜,一定不要用电压,这里你这样做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不好,也不合规范
   另外,有些地方如果直接加电压做偏置是会出问题的,有一天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电流是要求的还是电阻要求取的呢,Vds固定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需要的电流,求取需要的电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您这个闭环反馈为什么用电感和电容?用电阻分压可以吗?2.

两个公式求输出电阻ro为什么会不同呢?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时也可以直接放个理想电流源在那

网友:
回复 楼主:

   1. 这样做的目的是直流反馈,形成稳定的工作点,你也可以将电感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阻,比如100GOhm。用电阻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电阻取值要非常大,不然会对OTA造成loading   2. 有多大差别?如果差别很大,是不可能的。计算错误,或是别的原因。造成轻微差别的原因是OTA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单极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之前两个计算结果有个两千左右欧姆的误差,不过对于六万欧姆的电阻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620402260.html 您有时间能帮忙看看这个论文吗?《硅基单片光电集成技术研究》中设计那个驱动电路到底有什么用处,我只能想到可以加速,但是老师说还有其他用途,很困惑,而且里面的搭建运放电路感觉也不是正确,仿真波形根本出不来,您能帮帮忙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620402260.html 您有时间能帮我看看这个论文吗?最近结合这个《硅基单片光电集成技术研究》进行模拟仿真,但是感觉里面好多搭建的电路都不正确,有的根本都仿不出来,也找不到错误在哪。而且设计驱动电路除了可以加速外还有其他用途吗?一直搞不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10# feynmancgz 老师,再问您个问题,仿真瞬态摆率时,该怎样在放大器两输入加信号?下面两个图正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光电集成电路内驱动电路的具体用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图是正确的,这样才能保证运放是slew rate limi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不需要给他个共模电压吗?我是在想如果给他0到2V的方波,但是问题是在0到阈值电压那一段电压值时,放大管不能启动,就没办法工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Oh, I see. 我以为你会有负电源,of course你需要保证放大器在低电压时是处于工作状态。
   我的意思是你要保证摆幅足够大,使放大器能够slew rate limited,20mV seems very small,or 200mV? 看不太清,如果是200mV,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如果是200mv方波,就可以不用加共模电压?如果20或者50mv,就要加个共模电压,?但是管子的阈值电压一般在0.43v左右,而200mv没办法开启它啊?您能详细讲讲这个瞬态仿真时给输入信号怎么样设置参数吗?万分感谢,一直就困在这每次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负向端接那个负电源和地有什么不同?摆幅大小怎么划分?和摆幅具体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做负反馈,上面那个设置为500G欧姆,下面那个是100G欧姆,(你之前说过的用大电阻不影响输出阻抗),可为什么仿真后负向端的管子Vgs<Vth,这样的话基本不会正常工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加共模,保证运放能够工作;其次,信号幅值要有200mV,而不能是20mV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肯定没法工作!你想仿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上面电阻要500G,下面要100G?不明白你想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仿瞬态,比如说压摆率。是不是可以不用ac也可以看增益,就是那个我给您说的那个论文里,就是构成一个50K电阻和2K电阻形成闭环,输入给他一个方波,通过测方波的输入和输出,比较输入和输出峰峰值来看的增益,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看这就是我要仿真目的,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细看了一下那篇论文,to be honest, I don't believe all his simulations. 整篇文章就是胡扯!最简单的,如果他的运放的地是0V的话,输出电压是怎么能从-1.67到2.47的?有种可能是他论文里给的图并不是实际仿真时的testbench。
   哎。。。国内多少学生被所谓的硕士论文所毒害!误人子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很对,感觉那些仿真真不合逻辑,就如瞬态来说吧,方波输入怎么会是0到50mv的方波呢,起码也得有个共模吧。我现在在读研一,导师让我根据这篇毕业论文仿真出来,本来信心百倍,现在快让这些论文里的仿真弄得晕头转向,崩溃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怎么走这流程了。敢问:您对于这种仿真流程,有何建议没?比如第一步仿哪些东西,第二步仿哪些东西。。。。。渴望找到好方法

楼主(2015-03-03):
回复 网友A:

   一般像这种运放仿真,一般流程都是怎么做?第一步仿什么,第二步仿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好。再打扰您一下,您能给帮忙讲讲那个比较器通过电阻分压反馈实现稳定电压,那个反馈回路和VDD怎么构建关系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式子?怎样实现稳定电压的????谢谢!

1

1

2

2

3

3

4

4

网友(2015-04-11):
1. open the feedback loop at high impedance node, normally at the gate;
2. connect the opened feedback node and gate with large inductor (1G), or large ideal R to establish DC bias from feedback loop and block high frequency;
3. Add a large Capacitor between gate and a new node, stimulate this new node with AC voltage source. Large AC cap block DC and allow AC signal to pass through without disturb the DC bias condition.

网友:
很专业,我早忘记怎么算了

网友(2015-08-28):
全差分运放开环仿真输入信号两边都加,两边的直流相同,即共模电压一样,AC交流小信号两边幅度都为0.5V,相位正向端为0,反相端为180,这样差模信号为1V。
闭环仿真负反馈端不需要加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