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微电子 例题2.7 求助

楼主(2015-02-01):
大家好,问一下这个题目example2.7是什么意思啊?下面是他的解答

求好心人解答~么么哒~!战五渣首先没看懂这个英文题目是啥意思==+
其次也不是很理解这个P1dB是啥意思

网友:
P1dB是1dB功率压缩点,P1dB=-25dBm,表明接收到的二次谐波信号功率不可以超过该值,否则将引起接收机的工作异常。根据题目描述,1m的距离有10dB的信号衰减,那么发射端的二次谐波功率不可超过-15dBm。1W=30dBm,30dBm-(-15dBm)=45dB,因此二次谐波必须要比基波低至少45dB才可以

网友:
如果有用小信号和一个干扰大信号(题目中是1.8G的二次谐波)同时进入接收机,由于干扰大信号加上接收机非线性,可能有交调、互调或者倒易混频(reciprocal mixing)等非线性产物落到有用信号频段内,会恶化噪声性能。

P1dB(对LNA一般是input referred)是一种非线性的大信号衡量方式,书上都有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Ain,1dB书上有明确的定义,但是这个P1dB他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细致说明,我想问一下这里功率降低1dB是以多少为基准的?为何P1dB=-25dB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开始看起,书上好像没怎么定义P1dB。。。其次,我没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他是说有一个900M的发射机,发射端功率是1W。发射机的二次谐波必须被压制多少才是他不会退敏一个1.8G的接收机,这个接收机有P1dB=-25dBm?假设接收机在1m外,并且1.8G的信号被在这个距离上被减弱了10dB。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1.8G的接收机要去接受900M的信号。。。我觉得这一定会引起工作不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谢谢你的解答,我看懂了,P1dB=-25只是这个题目中的一个规定。这个题目最后让算的我也懂了。
我是初学+自学射频,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希望你看到还能不吝赐教。在这个题目中,我的理解是这个1.8G的接收机要处理900M的发射机的二次谐波信号(好诡异啊)。我觉得900M的发射机所产生的1.8G谐波本来就是不希望的啊,在实际情况下怎么可能会被专门处理?

其次,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是900M发射机基波与二次谐波的幅值比为45dB,答案说这个值实际上要更小一些,比如是50dB,这样才不会引起1.8G接收机的compress。这个我不理解,难道不是1.8G的信号越大,接收机处理起来越容易吗?

希望你能拯救我这个小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误解题目意思了,本意不是900MHz的信号让1.8GHz的接收机接收,而是假设实际情形中距离1.8GHz的接收机1m远的位置有一个900MHz的发射机,发射机的二次谐波对于接收机来说是一个干扰源。所以要抑制1.8GHz的干扰信号。1dB功率压缩点的定义可以参考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a96b0cfc0101b54p.html,另外可以看看托马斯李写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这个有翻译版,概念介绍也挺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你解答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按照题目说的意思,这个接受机的P1dB=-25dBm,这个值好小啊,以后的射频电路处理的输入信号都是这样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输入信号,是干扰信号,也就是说干扰信号的值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也太容易被干扰了Σ( °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25dbm算是相当大了

网友:
这是哪个版本的?我的书(2003年)里怎么没有这个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RF Microelectronics》2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