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spice ac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01):
小弟现在想用LTspice对简单共源放大器进行ac simulation,请问如何做啊?需要在波形框中做什么运算呢?谢谢。

楼主:
这就是我仿真的电路图和波形图,求大神解答啊

这就是我仿真的电路图和波形图,求大神解答啊
没人用过LTspice吗?我手头现在没有cadence,所以就只能用LTspice仿真了,我做了一下,为什么对简单共源极放大器(nMOS)ac仿真的时候3db点出相位下降不是准确的45度而是48.5度呢?这个偏差合适吗?还是我哪儿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管子设置为:W=2.5u,L=100n

网友(2024-01-19):
仿真误差,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