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5安装cadence5141usr6出错libXP.so.6

楼主(2015-02-01):
RHEL5 64位  安装cadence5141usr6出错 出现libXP.so.6的错误
请问怎么解决啊 一天都没装上

网友:
配置好yum源
yum install libXp

网友:
安全安装,或者安装32位的libXP包

网友:
谷歌一下哪个yum能提供libXP.so.6,找到对应操作系统的版本,下载下来,安上去就行了

网友:
操作系统安装的时候32BIT的库没有完全,需要安装32位的或者默认IC514在64BIT下运行“CDS_AUTO_64BIT=ALL”

网友:
yum的命令好像不兼容redhat

网友:
Please not attached file

网友:
新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1S5r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5-07-1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一定要下载libXp所对应的OS的安装包,然后yum install libXp即可

网友(2017-12-06):
我用的是RHEL5.10系统,解决办法是,到系统的dvd的镜像里去找 这个文件libXp-1.0.0-8.1.el5.i386.rpm或
libXp-1.0.0-8.1.el5.x86_64.rpm,他们在Server目录里,然后 yum install 他们其中一个。先装一个,试一下,不行再装另一个。装EDI和ic5141的时候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一次装一个,但是对应关系就不太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