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ider 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02):
最近在仿真PLL环路的输出jitter,即仿真各模块的噪声然后利用matlab处理,jitter积分范围选择10KHz~100MHz。仿真Divider时发现在100MHz频偏处有一个很大的spur(抑或是谐波处的噪声?),Divider为简单的固定40分频电路,VCO振荡频率1GHz,分频后为25MHz,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仔细检查与调整PSS+PNOISE的设置,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将40分频电路中的5分频与4分频器单独拿出来仿真,发现在1GHz频偏处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输入同样为1GHz,频偏扫描范围100~2G+)。于是,这个问题的来源可能是什么,这个频偏处的意义与影响?(比如这个Divider,100MHz频偏处这个分量如果积分到环路输出jitter影响巨大)请各位指教,谢谢~
Divider Noise仿真的testbench、仿真结果与仿真设置:

Divider PNoise输出结果

Divider PNoise输出结果

Testbench

Testbench

PSS设置

PSS设置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网友:
为什么PNOISE中的PSS Beat Frequency是200MHz?

网友:
PNOISE设置里面的PSS Beat Frequency为什么不是25M?Sweeptype为什么不是relative?Sweep Range为什么那么大?
我其实也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这个 您看得很仔细哈 是我没注意截图的问题 200M是1GHz 5分频testbench仿真设置的截图 ;
    PFDCP以及DIVIDER这种有输入的drive circuit PNOISE仿真默认就是absolute吧,oscillator应该是relative=1;
    至于为什么频偏取这么宽,也是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PLL输出1GHz,jitter积分范围取了10KHz~100MHz,所以我仿真DIVIDER也按照
    这个范围仿真,如果单独仿真divider可能就不会想到仿真到高频偏处。
    谢谢~

楼主:
感谢greatdilly 我的pnoise仿真设置截图传错了哈 对于40分频 beat frequency应该是25MHz 频偏上限是设到200MHz(100MHz以上)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环路带宽是你参考频率的1/10,或更小。那么,仿真中高频部分的结果意义不大。
给个PLL参考,你可以看一下section6.
PLLnoise+jitter_ams model.pdf (641.17 KB , 下载次数: 506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eeptype选取relative还是absolute对div来说,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文档中的模型能直接进行PSS/PNOISE仿真吗?我仿的时候会有Hidden State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用它的模型,我只关注了文章中对DIV周期性噪声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后来这一点处的异常发现还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PNOISE step设置了10倍频20个点 可能频偏设置比较高的时候这个精度已经不满足要求了 点数设置多一点之后 曲线就正常了 一般确实也不会关心这么高的频偏处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8-16):
Divider Noise仿真问题

网友(2019-03-05):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vpulse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环路带宽是你参考频率的1/10,或更小。那么,仿真中高频部分的结果意义不大。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