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器仿真精度含义求助

楼主(2015-02-02):
给位大侠,最近遇到关于仿真精度的问题。想求教一下各位,仿真器中各个仿真精度的具体物理含义。在simulation 的选项中有,reltol/residualtol/vabstol/iabstol,哪位大侠能偶解释一下其中的具体含义吗?或者提供相关参考文献也行!

下面以瞬态仿真一个阶跃响应为例,

我个人理解,仿真器在仿真瞬态的时候,就是求解一个常系数微分方程矩阵的解,然后根据初值条件来计算各个点的值。但是这几个仿真精度是如何影响到解的精度的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如果在所仿真的电路中,某个节点很理想,对地的电容几乎为0的,可能会引起改点电压的突变,容易不收敛,那么仿真器是如何判断的呢?假如我手算的话,这点的瞬态表达式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高的尖峰,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啊,这些仅仅都是数值上的解,只要都在数据类型能够表达的范围内不就可以吗?仿真器为何还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以上仅是个人直观的理解,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只能自己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这个设置精度的原因可能是解微分方程时,比较难以求出解析解,而是采用各种方法求数值解的过程。比如常常采用的牛顿迭代法,在求某个时间点的电压电流数值解时,比较前一次迭代和后一次迭代的差值,在差值小于你定义的abstol之后,才认为是收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问仁兄有详细的资料不?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计算机的确不可能给出连续的解析解,但是这个迭代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网友(2023-09-19):
the designer guide spice and spectre。这本书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