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下抓取power-domain的脚本,求解释!

楼主(2015-02-02):
set domains
dbForEachPowerDomain [dbgHead] domain {
   if {[dbGroupHInstList [dbPowerDomainName $domain]] != "0x0"} {
      lappend domains [dbPowerDomainName $domain]
   }
}
类似这种的脚本,不知道该如何去看,貌似没有相关可以查询的资料?

网友:
edi doc下有个 soceDBAref.pdf的讲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求教一下,这种类型的命令是针对于在encounter里memory中存取的相应的关于design的数据进行操作的吗?我看很命令的参数都是一系列的指针(Address
),或者是地址。命令是通过指针进行访问相应内存中存在的数据?再返回相应的值?

比如如下的命令:其中headPtr 是指head的地址。这是啥意思?可以利用dbgHead得到。

powerDomainPtr又是power domain的地址。

其中dbPowerDomainName 又可以通过访问power domain的地址得到power domain的名字。。

用法:dbForEachPowerDomain  [headPtr ] powerDomainPtr  body

ExplaindbgHeadReturns the address of the head.

headPtrAddress of head.dbgHead
powerDomainPtrAddresses of power domains.domain

encounter 89>dbForEachPowerDomain [dbgHead] domain {

        +    if {[dbGroupHInstList [dbPowerDomainName$domain]] != "0x0"} {

        +       lappend domains [dbPowerDomainName$domain]

        +    }

        + }

        PD_A PD_B PD_C

网友(2015-10-22):
用的CPF 还是UPF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C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