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 复位reset, gt_reset求助

楼主(2015-02-02):
使用Aurora的时候有两个复位信号.

实际的仿真图是:
根据pg046,reset 是要同步到usr_clk。但是当我先将gt_reset拉低后,usr_clk就没有了。usr_clk是由Aurora 的tx_out_clk驱动的。也即是tx_out_clk没有了时钟的输出。所有reset信号一直是高。

问题是:按照时序复位后怎么,tx_out_clk就没有了。

我将gt_reset不拉低,也既是一直复位有效此时,tx_out_clk又有输出。

网友:
从描述里看到,在上电过程中,要求两个复位信号都为高
查看上电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恩,将 gt_reset拉高个26‘hffff个init_clk,还是不行。也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