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马上流片,急需答案!!!

楼主(2015-02-02):
各位好,有一个小项目最近三四天要流片,片子不是太大2000X2000um,纯数字,进行sign-off验证大概需要哪些验证,目前进行的验证有DRC、LVS、天线检查,都是基于calibre的,还需要什么验证吗?? 该chip是通过ICC生成的,最后导入到virtuoso中进行简单修改,由于我们的chip要跟别人拼在一个晶圆上(省钱),他们的是模拟的,我这边需不需要在自己的chip周围在加上sealring??希望有经验的大哥大姐来帮忙回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timing check吧,

一般是自己加sealring和别人隔离开,各人加各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ing check ,现在正在后仿,问题不大,版主,这个sealring的目的是为将来作为划片槽吗(就是说将来在封装的时候这部分是不是已经被划掉了),还是说为了防止切割的时候崩片、防潮之类的作用

网友:
对,就是划片槽啊,隔离用的,

网友:
   还有guard ring吧,工艺文档里面应该都有

网友:
什么工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13,莫非版主有其sealring的g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文档有点糊涂了,chip外面要画的是sealring吧,这个sealring如果不接电位的话叫sealring,如果接到gnd上应该叫guard ring,这个ring是在划片槽和die之间的位置,目的是防止切割时损伤die的,我的理解对不对,版主??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看了文档有点糊涂了,chip外面要画的是sealring吧,这个sealring如果不接电位的话 ...
引用 网友C:

   很对,sealring是机械强度考虑,guardring是信号隔离考虑

网友(2015-05-18):
sealring可以要求代工厂帮加,guardring只能自己加

网友:
对smic来说,sealring/guardring有时候是指同一个东西,看具体上下文了

网友:
如果和别人拼的话最好自己加上。

网友(2023-10-08):
如果自己几个独立带sealring的die拼起来,是随便摆放到top提交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