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DO和DLDO?

楼主(2015-02-02):
请问各位,什么是ALDO和DLDO?例如,常用的LM7805是属于哪一种。还想问下,fast transient是LDO的一个参数吗,请问表示的是何意义,谢谢!

网友A:
ALDO analog LDO, DLDO, digital LDO

先进工艺下analog已经很难做了,所有D-LDO将会是研究热点,到目前为止好的paper不到10篇,可以做一做。

LM7805那不能算LDO,只能算regulator,LDO需要的是low dropout,这个产品都是几十年前的了。

fast transient是指在负载变化的情况小,输出电压恢复的能力,目前A-LDO基本可以到1-10ns的反应速度,under over shoot基本可以小于30mV(片外有CAP),100mV(CAPl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dldo,想问一下,这个通常是用在soc里供电的吧?在噪声线性调整率等方面要求指标是不是不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仔细介绍下吗?load transient 不是和current 的slew Rate有关系啊,可以做到1到10ns的反应吗?可以保证在任意slew rate下都保证30mV 吗?

网友:
设计到1~10NS是可以实现的,难点在于DLDO的静态功耗。一般模型中,DLDO的EA的尾电流影响着SLEW RATE,且电流越大,SLEW RATE大。不过在设计时需要很好的权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芯片LM1117算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2017-02-04):
同问,ALDO与DLDO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参数?
谢谢。

网友:
    WHO can upload

All-Digital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Adaptive Control

32 nm Embedded, Fully-Digital, Phase-Locked Low Dropout Regulator for Fine Grained Power Management in Digital Circuits

A 65nm Sub-1V Multi-Stage Low-Dropout

A 0.13μm fully digital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adaptive control

网友(2021-01-31):
以前同事提 DLDO 就是用比较器比较
  最後输出会某电压上下跳. 因为一直比较

不过最後 PROJECT 没有做这DLDO ..

网友(2022-03-11):
正想作这方面的,学习学习~

网友(2024-10-26):
引用 网友A:
ALDO analog LDO, DLDO, digital LDO

先进工艺下analog已经很难做了,所有D-LDO将会是研究热点,到目前 ...

可以推荐一些好的DLDO论文吗?( •̀ ω •́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