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的调试工具ILA抓到的波形可以保存吗?

楼主(2015-02-02):
vivado 的调试工具ILA抓到的波形可以保存吗?可以保存为类似chipscope中的prn文件吗?(本人相对采集到的ad数据进行matlab分析)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难道都放假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坐等知道的人回答

网友:
Vivadodebug后的波形通过图形化界面并不能保存抓取到波形,保存按钮只是保存波形配置,如果需要保存波形需要通过TCL命令来实现:

write_hw_ila_data0730_ila_1 [upload_hw_ila_data hw_ila_1]
write_hw_ila_data 0730_ila_2 [upload_hw_ila_data hw_ila_2]

0730_ila_1为保存的文件名,需要带路径,hw_ila_1为你的ILA的名字,

如果要读取已保存的波形,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read_hw_ila_data 0730_ila_1.ila
display_hw_ila_data
read_hw_ila_data 0730_ila_2.ila
display_hw_ila_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通过tcl命令保存的文件是二进制文件,能保存为ascii格式的文件吗?若是二进制文件的话怎样和波形中的数据对应。之前都是保存为ascii格式的prn文件,文件中的数据和波形的对应关系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