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改变mos管源漏自带的M1孔(contact)间距??

楼主(2015-02-02):
默认间距是0.47u,为了能跟M2、M3的孔对齐,希望将mos管源漏的那几排M1(contact)孔间距也改为0.52(按O建没有M1到DIFF,也就是红色那层的选项,所以只能修改孔间距)

求操作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把通孔和引线孔对齐?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可以自己做pcell

网友:
为什么要对齐啊,空隔开打不是更好些么

网友:
没有必要的。画版图是要有点强迫症。但是你的强迫症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