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IM仿真结果与modelsim不一致

楼主(2015-02-02):
我用ISE 14.7版本,对某个工程进行布局布线后仿真。用自带的isim和modelsim仿真的时序偏差很大,为什么呢?哪个仿真器比较准确呢?另外,有谁知道isim仿真结果怎么保存吗?File->Save好像只能保存波形格式,即需要观察哪些信号,并不能保存波形本身……
求高手指教呀,非常感谢!

网友:
modelsim仿真器更准确些,不过真正权威的仿真器还是要VCS或者I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5-08-22):
没试过,抽空试试看看

网友:
和对测试文件的处理有关。

网友:
modelsim和vcs,ncsim要准一些,如果再不一样,有可能你的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