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perl或者tcl进行批量文件中的字符串的替换

楼主(2015-02-02):
现在需要在linux系统下对一批文件进行批处理,就是挨个对每个文件打开,替换其中的某些字符串,然后保存。
具体替换的内容为:
空格N空格  替换为 空格N18空格
空格P空格   替换为 空格P18空格
空格DN空格 替换为 空格NDIO18空格

因为打空格看不见所以用汉字写出来了

网友:
如果你的这批文件都在同一个路径下,又有类似的文件名以便wildcard匹配(假设都叫 NP*.txt)
那把几个sed指令写进一个shell script就可以了:

  1. #!/usr/bin/csh
  2. sed -i "s/ N / N18 /g" NP*.txt
  3. sed -i "s/ P / P18 /g" NP*.txt
  4. sed -i "s/ DN / NDIO18 /g" NP*.txt

也可以在每个-i后面加一个后缀名作为backup,如 sed -i.bk xx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文件名字比较接近,都是*.c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shell 如何使用呢,是写在一个文本里面,然后在terminal里面用csh命令调用吗?还是用source命令调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弄好了,会用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第一行的意思就是告诉它用cshell执行。
你也可以给这个script添加可执行的权限,再把它丢到一个$PATH里定义的路径下。然后直接输名字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2015-06-03):
   请问sed是什么意思? 小骆驼书里第几章讲它 我没找到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C:

   那个脚本是 shell script, 不是 perl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