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的裕量fix hold

楼主(2015-02-02):
如题,在icc中如何借setup的裕量来fix  hold的,现在的设计setup很好修,并且setup的裕量比较大。但是hold很难搞定。pt中的fix eco timing是可以做到的 大神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加buffer不就好了,既然你setup margin大,

网友:
hold fix其实是个复杂问题,个人认为比setup更难修。尤其是到28nm以后。除了tools的capability,methodology更加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大回复,设计中几个clock 特别的慢,setup met有10的裕量,所以hold比较难fix,有没有办法在icc中约束一下 ,不要这么好,如果met 1左右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的回复  设计中几个clock 特别的慢,setup met有10的裕量,所以hold比较难fix,有没有办法在icc中约束一下 ,不要这么好,如果met 1左右就ok了。

网友:
为啥不加buffer,既然你的setup margin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面积太紧了 占用率87% 比较难再插入buffer,我想让工具setup不需要opt那么好,留点空间重点fix hold

网友:
   pt fix_eco_timing可以选method,你试试看让它多size,少insert。
在icc里面插buffer的话,delay最大的buffer尺寸应该是最小的,对area影响也最小
你可以写个proc先把大的hold vio用小buffer插一插

网友:
利用率很高的时候,hold fix是很累的,

要前面place就降下来, 或者用delay cell,holdmargin减小等,

再有:是real hold violation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版大,这倒是个办法,可以约束hold插入buffer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大,面积和形状压的很死,所有很痛苦。看了一下确实是同一个时钟域的,实在不行就用delay的cell fix hold看看

楼主:
实验效果如下:用最小的buffer ,效果相对最好,不过跟工具自动opt 不设置 refer buffer ,效果差不多。单纯用最小的delay cel, 会引起更大的congestion,利用率会升高 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我还没有掌握要领,无差别的插入buffer或者delay cell,怎么写这个proc让工具先fix 大的violation 。

网友:
哎, 老工艺的 低成本设计,往往让后端人员很痛苦,完全是area惹的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 谁说不是呢

网友:
   你用的是啥?ic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 我用的是icc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对 我用的是icc
引用 网友E:

    get_timing_path,你man一下这个命令,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最坏的一些path,加以insert_buffer。
稍有复杂,你仔细看看man。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swap vt, 如果setup margin大的话,可以用HVT 的cell
替换普通的cell

网友:
适当调整clock tree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