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在impl中报错BUFG不足

楼主(2015-02-02):
在syn中设定了bufg为32个,syn后的报告中也是32个bufg。但是执行impl后,vivado报错说是生成了35个bufg,超出芯片容量。重新syn之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syn和impl的结果会不同。

网友:
请确认你没加 chipscope 等调试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impl会根据具体place的方式来决定要用多少bufg的。所以增加或者减少都是正常的。你最好检查一下设计,减少不必要的bufg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设计,减少不必要的bufg

网友:
刚开始学习,还不清楚,

网友(2015-03-06):
你可以查看下你的设计,数下bufg的使用数量。还有对于上下部分是各16个,不可以跨越。
可能的2个原因:
(1)你没有修改IP生成时的clk的模块,可以修改clk程序,减少不使用bufg的数量;
(2)上/下半部使用的超过了16个,而总数没有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