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上如何生成如下两种时钟?

楼主(2015-02-02):
请教FPGA上如何生成如下两种时钟?要求两时钟同步。

网友:
从波形看,这两个时钟不是同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由上面的时钟生成下面的时钟。与计数分频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这样相位上有一些寄存器的延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算同步呢?两个时钟沿对齐,不就是同步的么?

网友:
pll 或者mmcm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允许有相位延迟吗?

楼主(2015-03-04):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允许的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
1)同步应该是有确定的相位延迟即可
2)看到上面描述的波形,至少需要下面的i_clk时钟间隔最短所对应的时钟频率,再用这个时钟作为源时钟产生需要的两个时钟(门控的方式),将输出时钟信号通过约束放在全局时钟网络上,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呀,非常感谢

网友:
第二行那个是时钟信号吗?
MMCM能生成那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