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ram的疑问

楼主(2015-02-02):
关于这条语句该怎么应用 reg [7:0] mem[0:7],这是我在书上找的ram的例子,但是仿真的时候mem出不来波形,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
信息太少,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源代码是这个
module fifomem(rdata,wdata,raddr,waddr,wen,wclk,wfull);
  output [7:0] rdata;

  input [7:0] wdata;
  input [2:0] waddr,raddr;
  input       wen,wclk,wfull;

  reg [7:0] mem[0:7];

  assign rdata = mem[raddr];

  always @(posedge wclk)
    begin
      if(wen & !wfull) begin
        mem[waddr] <= wdata;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memory的波形本来就是不dump的啊。
至少我一直用的fsdb波形是这样。

网友:
这个表示位宽为8bit,深度为256的ram

网友:
$fsdbDumpvars(0,tb_top,"+md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异步fifo的mem,那如果我写testbench,应该怎么写。之前我是给出wdata,然后读取rdata,比较两者。不过rdata的波形一直没有,不出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fsdb波形的话可以用fsdbDumpMDA。具体用法看手册。
6楼的用法我没用过,你也可以试试。

你这点程度的memory的话,看memory顶层的接口信号应该也能看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深度应该是八!对吧?

网友:
应该带着波形一起跑,这样结束之后才能看到波形。不能跑完再添加波形

网友:
用nc仿真的或可以直接查看memory,看数据是否写入

网友:
你这是个半成品FIFO啊,fifo的wfull应该是输出,而不是输入,成功写入要写使能,fifo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