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楼主(2015-02-02):
今天看到了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区别时,资料上说到了   事件队列     这个概念,我就是纳闷是不是每一个块语句(比如always块)都产生一个 事件队列  ,前提是这些块的触发条件是不同的.。

网友:
事件队列是仿真器实现层面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不是   事件队列  把 每一个触发条件是不同的块语句(比如always块)中产生的事件都存储,在下一个块出发之前执行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语义,CPU在仿真这些模块的时候会把发生的事件以时间顺序放到执行队列里面,你考虑的时候就当你自己要按顺序输出这些波形的化怎么输出就可以明白了。你说的触发条件有太多了,以always@(posedge clk)为例子的化;就是把里面满足条件的语句提前放到队列内,等上升沿来时逐次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刚才看了下,发现你还错误的理解了一个概念,就是仿真时间和CPU执行语句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是无关的,是两个世界的时间,当我把事件放入队列后,不是在下次触发来之前执行完,而是此次触发来了,我的CPU开始执行队列内的事件,注意此时的仿真时间是不动的。我是在此仿真时间内执行完所有的队列。与下次触发不触发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而是此次触发来了,我的CPU开始执行队列内的事件,注意此时的仿真时间是不动的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吗,------当时钟脉冲沿到来的时候,此时仿真时间固定,保持在这个脉冲到来的时刻,当队列里的所有时间执行完后,仿真时间才继续进行,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伙子上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是你解释的好!我已经加你为好友了,以后遇到不懂得事,希望可以继续向你请教!

网友(2015-03-1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考虑综合就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