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两个命令相互矛盾了

楼主(2015-02-02):
place_opt中的-area_recovery默认是关闭的,就是不会对no critical path进行area的优化
而变量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可以设一个value,让工具对slack小于这个value的non critical path不进行优化,即面积不减小,它的默认值是0 也就是所有的non-critical 如果slack大于0 都会进行面积优化 如进行down size操作等从而使slack趋于0
那这俩不矛盾了吗

网友:
   “变量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可以设一个value,让工具对slack小于这个value的non critical path不进行优化”

critical_range仅对violating path起作用:

如果WNS=-1,critical_range=0.1,那么icc会对slack=[-1,-1+0.1]内的所有path进行优化

更多的:
WNS/critical_range/opt_path_slack
-1/0.1/[-1,-0.9]
-1/0.5/[-1,-0.5]
-1/100/[-1,0]

应该是以上的意思。

网友:
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 缺省是0,即所有slack》0的都可以做area recovery,
如果大于0 ,则优化的力度更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感觉不对啊,如果是violating path,那进行面积优化之后,slak就更负了,因为面积优化是进行诸如down size,remove buffer等操作,这样一来,会使得slak更差啊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版大,感觉不对啊,如果是violating path,那进行面积优化之后,slak就更负了,因为面 ...
引用 网友B:

sorry,老眼昏花了,是area_critical_range啊,把area看漏了

网友(2020-06-09):
在place_opt之后,有一些路径的时序会很富余,例如slack=+10,对于这些路径,我们通过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 的值(假设是0.6)来再次优化,虽然这条路径的时序变差,但是slack不会小于+0.6,从而得到既满足时序又在面积上得到优化的设计。

网友:
我查 physopt_area_critiacl_range  default= -1.04858e+6 這是代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