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下脚本!

楼主(2015-02-02):
想求教一下,这种类型的命令是针对于在encounter里memory中存取的相应的关于design的数据进行操作的吗?我看很命令的参数都是一系列的指针(Address
),或者是地址。命令是通过指针进行访问相应内存中存在的数据?再返回相应的值?

比如如下的命令:其中headPtr是指head的地址。这是啥意思?可以利用dbgHead得到。

powerDomainPtr又是power domain的地址。

其中dbPowerDomainName又可以通过访问power domain的地址得到power domain的名字。。

用法:dbForEachPowerDomain [headPtr ] powerDomainPtr body
headPtr:  Address of head.dbgHead
powerDomainPtr:  Addresses of power domains.domain

dbgHead:Returns the address of the head.

encounter 89>dbForEachPowerDomain [dbgHead] domain {

+ if {[dbGroupHInstList [dbPowerDomainName$domain]] != "0x0"} {

+ lappend domains [dbPowerDomainName$domain]

+ }

+ }

PD_A PD_B PD_C

网友:
edi高手现身啊,

网友:
看上去像这个意思 ( synopsys icc ):
set pd {}
foreach_in_coll var [get_power_domains] {
    if {[sizeof_coll [get_flat_cells -of_object $var -quiet] > 0 }  {
         lappend pd [get_object_name $var]
}

puts $pd

网友:
这个是老一套的db命令,新的dbget的命令更好使也更易懂
dbget top.fplan.pds.name 就可以抓到pd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