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电路啥功能,各位。

楼主(2015-02-03):
这电路啥功能,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锁存,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底纹?

网友:
latch,前级给一个激励然后处于高阻,后面自己维持,但是前级的能力要比你这个反馈门的能力大

网友:
好抽象的电路图·················

网友:
动态透明锁存器?

网友:
可是你的反馈管是反相器??不是三态门??看不懂

网友:
哪里有电路阿。。。。只看到xp屏保。。。

网友:
天空飘来两个反相器。。。。 cross latch

网友:
通用行的latch,一般上面的inv比较小。

网友:
这是一个锁存单元,常见于SRAM的存储CELL中。另外某些电路中也会用到,反馈非门起到一个负反馈作用,可以使得输出信号快速建立起来。

网友:
HI Jiken:
上方inv的驅動能力要設計比下方inv小一點嗎?

Thanks.
mpig

网友:
数字电路的书上有讲这个的基础理论:单稳态电路,锁存器、触发咖啡器的组成部分

网友:
这是所谓总线保持电路,一般是在ic数据总线上,保持住最后驱动状态

网友:
这就是个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