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Design Suite 14.6 打不开

楼主(2015-02-03):
Xilinx的ISE.exe无论双击多少次都打不开,以前安装后可以打开的,最近不知道出了什么原因,一直打不开,重装了n次了,求遇到次类问题的朋友帮助一下啊,给点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在dos命令行下打开,或许会看到失败原因的提示。在windows下按WIN+R,然后输入cmd,然后cd到桌面你启动ise的命令那里。启动ise。如果失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输出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