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Ade中analysis里面的dcmatch仿真和sens仿真

楼主(2015-02-03):
dcmatch仿真和mc仿真有什么区别?怎么进行dcmatch和sens仿真?请教

网友(2015-11-27):
我目前的认知:dcmatch可以仿真ac与dc的性能,结果可以显示各个器件的贡献,就像noise仿真的结果一样,看上去很爽的样子。 MC仿真能通吃各种仿真,反正你设置仿真类型,它帮你变model参数,然后得到各种仿真数据的统计结果。不过耗时间,而且不方便看器件的贡献。
  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爽上过dcmatch,因为pdk中确缺少一个参数,仿真出来的variation都为0,我曾经一路追踪到cadence的官网上去咨询,后来因为我的版本(你懂的),无法得到准确服务,不了了之。
   希望有大侠能够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dcmatch应该挺好用的。

网友:
同样仿真出来的variation为0,不知道楼上知不知道pdk里需要什么参数么,求赐教

网友(2024-01-14):
请问dcmatch的variation=0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18):
同问,蹲大佬解答

网友(2024-05-05):
不知道是不是不同foundry的PDK的问题,当我设置好mismatch model之后,结果就是没问题的,和MC的结果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