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绕线与macro的距离

楼主(2015-02-03):
icc应该是根据mw的信息自动选择最小间距绕线,有什么办法控制绕线距离macro远一点吗,macro太多,做route guide比较麻烦,而且与pin的连接处也会比较麻烦,最好有像限制placement 时设置的keepout_margin这种的命令??

网友:
你要干啥,没看懂,

只要能route ok就行了,  keepout margin可以适当设一些, 相当于hal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让绕线距离macro远一点,又不想一个一个去加route guide,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没方法,你要加很多route guide?没必要吧,

直接手画好了,也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宽线和窄线的间距要求不一样,icc好像只考虑最小间距,绕线后,很多线距离ip很近,又不清楚ip内部结构,只希望做远一点,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网友:
个人感觉 就手画route guide最快了, 其他脚本都很慢,

route guide个数也不至于多的你画不过来吧, 其实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只能这样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