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多少方法把时钟树做短?

楼主(2015-02-03):
各位大大,有多少方法把时钟树做短?

网友:
1. 给很小的clock transition limit,但是会造成clkbuffer 增多
2. 高层给clock route , double width等,

其他我没想到,其实clock tree latency很难控制减小的,

楼主:
谢谢斑竹!对您的两点的理解:
1.是的,第一种方法的代价是ckbuffer增多,面积增大,占更多绕线资源
2.绕线的话应该对latency影响不是很大,取高层绕线,双倍宽度可以减小电阻,减小clock net delay方面来减小。

另一个想法:
是否可以从增大skew大小的方向来放宽做树的约束条件,使得为了balance的长tree减小?

网友:
可能行吧,关键还是最后timing qor好就行啊,再说了,现在都流行ccd, ccopt ,
clock latency都是可以调整的,长短都无所谓了,

网友:
可以用较大的驱动的buffer吧

网友A:
想把latency 减小的目的,还是为了减小OCV。目前CTS的 方法,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高速设计mesh结构才能真正的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B:
1. 可以把部分关键寄存器的时钟提前,代价是其他寄存器的时钟会更长。
2. 驱动足够强的前提下,加宽线宽可以减少延时(R线性减小,C因主要由边缘贡献,增大不及R明显)
3. 在SI没问题的前提下,不用Shielding,电容负载可以减半

网友:
我想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在做上面各位朋友提出的方案之前,请一定要先检查一遍自己的SDC。
主要是检查是否存在不需要balance的sinks或者trees之间仍然存在skew约束关系的情况。

楼主:
我想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在做上面各位朋友提出的方案之前,请一定要先检查一遍自己的SDC。
主要是检查是否 ...
引用 网友C:

   对头,把大家的经验放一起思考思考,很有收获,谢谢。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目的明确。

网友(2020-03-29):
可以去看看clock结构,通常情况下,可以把mux create 一个bound,放在port附近,减少buffer的插入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A:
想把latency 减小的目的,还是为了减小OCV。目前CTS的 方法,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高速设计mesh ...

latency 减小的目的,还是为了减小OCV。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可以把部分关键寄存器的时钟提前,代价是其他寄存器的时钟会更长。
2. 驱动足够强的前提下,加宽线宽可 ...

1. 可以把部分关键寄存器的时钟提前,代价是其他寄存器的时钟会更长。
请教前辈,为什么其他寄存器的时钟会更长?不太理解

网友(2022-08-26):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把有些sink做短的话,可以用insertion delay的方法

网友:
可以定制Buf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2022-10-18):
帖子过了几年了,再来谢谢大拿们的技术分享

网友(2024-06-18):
找到不想做长的几个reg,然后把ck pin 设定为exclude 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