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floatpin

楼主(2015-02-03):
我跑一个block,placeopt之后report timing的时序报告里sysclk group的violatation只有10多p,但是ctsopt之后却高达300多p,有人建议使用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floatpin 的指令去修,跪求大神门给些建议

网友:
先看cts做的质量如何,然后看psynopt的质量如何,

应该是tree没做好吧

楼主:
是不是用useful skew去修ctstree呢大神,我看了下timing报告,比较差的path都是连到ram上的,给所有ram加个latency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怎么找到所有ram的列表呢,是用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floatpin这个指令给ram加latency吗?

网友:
对,例如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floatpin 0.3 [get_pins -of_object [filter_collection \
[all_macro_cells] "ref_name=~ *RAM*"] -filter "name=~ C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