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035数模混合库天线规则问题

楼主(2015-02-03):
CSMC035数模混合库天线规则问题:最近用华润上华0.35um工艺库,发现里面缺少天线规则文件,类似以下命令:
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2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1" -ratio 5000 -diode_ratio {0.000 0 500.00 4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2" -ratio 5000 -diode_ratio {0.000 0 500.00 4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3" -ratio 5000 -diode_ratio {0.000 0 500.00 44000}

想请问有哪位大神有做过CSMC 350nm工艺的数字后端?求天线规则文件

楼主:
求论坛大神帮忙,项目较紧

楼主:
能不能直接用130nm工艺下的天线规则来用?或者65nm的?而且是不同工艺厂的

网友:
.35 当然没有这么先进的文件,随便找个别的抄下就行了,都差不多的,

calibre跑下再看看, 没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35工艺是不是因为天线效应基本不用考虑所以foundry不给出天线规则?从calibre的规则文件中我只能得到未受diode保护的天线比率,是不是说明不用二极管来修复天线而是只靠metal jump?

网友:
可以用的,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