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s..Vdsat..Vod 在hspice 里的关系

楼主(2015-02-03):
仿真环境:hspice  (in  cadence) ,运行平台  :linux  ,   仿真方式  op 静态工作点仿真

如上图 里   ,VOD=Vgs-Vth   ,Vds 为实际测试到的  漏源电压  ,  Vdsat 应该为  饱和Vds压降 、

对此比较迷糊的是 , Vds>Vod  就能判断出  MOS工作在 饱和区呢, 那Vdsat 是干嘛用的???

这几个的关系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判断的?比如快速饱和导通(夹断)???

急求大神解决~~~

网友:
vdsat是夹断点到s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看到region信息。ov: overdrive voltage,vgs超过vth的部分。
vdsat诚如二楼所讲。
一般vds>vdsat才能判断饱和。
从楼主图来看,管子region应该为1,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器件工作在饱和区的 条件不是  Vds>Vgs-Vth  (Vod) 嘛??     对这个Vdsat作用 迷糊,,

这个是 在cadence 里用 hspice 图形仿真的,,没有region 那一项 ,用sepctre的话会出现  region 选项

网友:
换个思路。 Vds > Vdssat, 饱和区。

网友(2016-01-05):
对于vod和vdssat我也迷糊,楼主弄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