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am列表

楼主(2015-02-03):
report_timing之后
可以看到连到ram上的path时序都比较差,想去修,怎么去得到ram的列表

网友:
乖乖, 频率很高啊,工艺很先进啊,0.72v工作电压,

skew没做好啊,memory latency和reg的差的太远,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看看
或者optimize_clock_tree 看看

不是float pin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