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PCI 64bit的性能只有66MHz呢?

楼主(2015-02-03):
为什么64bit 的PCI性能只有66MHz呢?对于一个硬件而言,通常情况下,其性能应该是由工艺等各方面决定的啊。

网友:
你先看看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当时pci定义其工作频率是按照当时的工艺所定的。如果按照同样的设计,放到现在,采用先进的工艺,其工作频率就很有可能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到现在当然是能把频率定的高一些的,但是,并行总线是有瓶颈的,频率高了之后skew不好控制。所以跑很高的频率,一般都是用串行总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流的高速接口(例如USB,PCIE)都是串行传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