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人工作平台需要什么配置的服务器

楼主(2015-02-03):
现在通过Xmanger进行远程登录服务器,2-3使用问题不大,如果增加到10人,Xmanger是否不行,或服务器需要升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示不会成为瓶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人一台工作站

网友:
xmanager is no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your server whether is powerful,

回复 楼主:

网友:
小弟非資工領域 但目前在學術單位做IC design
對於提高工作站連線數的問題 小弟建議先survey每個工作人員使用的eda tool有哪些
去估算執行一個eda tool實體需要多少內存 這樣就可以知道當10個人員同時使用時需要多少內存避免遇到burst
CPU部分可以實際用eda tool 做benchmark 因為每個單位做設計的電路scale不同運算資源較難掌握
另外要記得內存越多不見得越好 因為主機板和CPU有所謂的通道數限制
最好是內存slot與通道數一致的情況下 達到最多內存 比較能夠提升工作站性能

网友:
主要看看什么活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还想咨询下,我现在想配个10人的服务器~用于IC前,后端设计~需要什么配置呢~

网友:
xeon 2620 x 2 / 64G / 2TB x 4 RAID-5 / 2U / 冗余供电
半年前我司的配置

网友:
去看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吧,这个问题回答很难的。
1. 跟xmanager关系不大
2. 跟你做的工作内容关系很大
3. 目前服务器配置可以归类为三方面:存储 CPU 内存
4. 存储配置分容量,IOPS,raid等方面考虑
5. CPU配置主要是内核数和频率,性价比等。
6. 内存主要就是容量,一般来说,多配置点儿比较好,免得不够了,服务器跟死掉一样挂在那里。

最后,推荐一个型号:戴尔 R720(E5-2600 v2) 或者 R730(E5-2600 v3)。前者性价比最高,后者是以后的方向。就跟你买手机,现在买iphone 5S和iphone6一样。

如果想要我给你更具体的建议,可以给我发email,告诉我你的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
2013年写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跑2类仿真:HSIM/HSPICE、VCS/NC-Verilog,还有Layout Design

网友:
属于前端的比较多吧?layout不用多说CPU的。

推荐R720,E5-2650v2 以上2颗,4*2T硬盘,H710p raid卡,内存看心情配置吧,建议16G一条的,配置几条就可以了,价格在4万内吧。

网友(2017-07-08):
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