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LNA 和MIXER在一个片内情况下,求LNA和MIXER的cadence仿真电路

楼主(2015-02-03):
VCO ,LNA 和MIXER在一个片内情况下,LNA和MIXER直接连接,作LNA和MIXER的cadence仿真电路时,输入输出的port的电阻怎么设?求大侠指导!

网友:
输入输出通常是50欧姆,如果mixer负载是其它的阻值,也可以把mixer的输出设定为你所需要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上正解,输入要为50欧姆,因为要匹配天线,输出主要依照你的后续电路,要是直接测试需要50欧姆,通常会需要buffer。要是与后面电路相连,直接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坐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LNA是mixer直接连接的,他们直接的port电阻设为多少?LNA的输出直接接在cmos管的栅极, mixer的输出也是直接接在cmos管的栅极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匹配是什么意思,LNA的输出是在cmos管的栅极的,Mixer的输出也是在栅极上

网友(2015-04-23):
同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设置仿真的?

网友:
仿了仿,我觉得这种片内后面如果跟CMOS栅极的情况是不是直接把负载管子接上,port上的阻值设个M欧级的是否就可以了呢?

网友:
你们是看拉扎维和托马斯李的书成长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