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请教】怎样把同一个seq_item传到不同的agent中?

楼主(2015-02-03):
不同总线的agent,想把同一个seq_item传进去,共享一些配置变量。如何实现呢?

网友:
需要做移植,需要修改sequence,把当前的sequence item通过对应的agent里面的sequence发送出去。

网友:
源头在哪儿?
直接config_db过去不行么?
如果要用AP的话,
import PKG就可以直接用port连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再说得详细一些?
   比如AHB agent和SPI agent,现在写了一个seq,在test case中直接用seq.start(env.ahb_agent.sqr);现在如何把这个seq产生的同一个seq_item也传递到SPI agent中呢?

网友:
xaction类型都不同,而且他们没什么相关性(若相关性可以参考user guide 144页 layer sequencer),你处于什么目的想让spi处理ahb的xaction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的是想共享一些配置参数,比如说这一次的数据传输是什么模式,是IN还是OUT,根据这些参数,验证环境决定如何驱动SPI总线的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可以,能够服用的部分最多是seq item,不能把sequence直接移植过去。因为sequence里面declear的sequencer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用virtual sequence管理调度两个sequence,在两个sequence上层加一下约束,有时候也可以通过把一些简单的信息配置在config obj里传过去

网友:
把共性的配置用configure类管理起来吧,通过set或者赋值可以共享参数

网友:
在一个agent里用另一个agent的接口vif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方法不好,重用性都被破坏了。要改尽量只写新的sequence和case,把agent改了如果改错了以前跑通的case都废了。而且就算代码OK以前的case也还得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