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DM系列的测距传感器与LDM系列的测距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2-03):
ZDM系列的测距传感器与LDM系列的测距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6-03):
ZDM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一款多用途的工业用激光测距仪,现主要用于替代雷达系统,闭路控制系统和光闸控制系统等,同时也在空中防撞,溢出高度测量和空中高度测量等领域提供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ZDM激光测距传感装配905纳米一级安全激光器,测量范围极广,可从0.5米到1200米;且整个传感器体积小巧、重量轻、结实耐用,其封装完全符合IP67标准。

网友:
ZDM系列的是大范围式的测距传感器,测量范围成扇形扩张,属于测量模块。LDM系列的是点线性的测量距离,测量精度比ZDM系列要高很多,距离也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