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ISC后端设计——多存储器的布局布线

楼主(2015-02-04):
目前项目准备把原有FPGA实现的功能做成芯片。RTL中包括了300多个存储器,包括SRAM、ROM类型,大小还都不一样。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么多存储器SoCEncounter后端设计时怎么摆放,布局布线都考虑哪些因素?

以前没做过还请指教,有资料学习更好。。

楼主:
另外,memorycompiler生成SRAM时,LEF文件和GDS2文件总是点很多次才能成功生成,其他像Verilog、VHDL文件都一次可以生成,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安装错误?还是虚拟机版本问题?

redhat4.7

网友:
应该是安装问题,什么工艺,哪个库

300个memory是挺多的,主要还是按照模块,数据流向,来划分,如果时序不紧张的话,
可以摆的比较随意,

主要还是在外围摆macro, 里面空出中间区域给stdcell reg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的问题已解决,虚拟机补装了一个插件rpm一下就好。存储器这么多还是没有头绪,手动摆放,这是要折磨死我的节奏

网友:
先让icc摆, create_fp_placement ,

通常是memory放周围,空出中间方形区域放stdcell, memory按模块关系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里的memory都是小块,也就32Kbit。300多个可能是几十个被拆分成32Kb之后产生的。做ASIC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300个memory面积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