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实现在原理图中添加property

楼主(2015-02-04):
想在TOP层中加上对netset的设定,SKILL应该怎么写呢?……
看了好久SKILL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求助!谢谢各位!

网友:
虽然帮不上你,但是我也没明白你想说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过将类型修改为netSet,要用到dbGetPropByName和dbReplaceProp两个函数,怎么添加property没试过,你手头有cadence的manual的话,看一下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II SKILL Functions Reference里面的450页~467页,也许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