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15-02-04):
如果带隙基准电压源的温度系数一直是负的,会是个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
ppm是负的?要看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减小负温度系数电阻,或者增大正温度系数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Vref=Iptat+Vb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电阻是个比值,忽略掉他的影响。   调试的时候增大了正温度项,任然是负的

网友:
调整电阻,这是你电路中电阻比值关系没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温度项增加的不够,不要吝啬,狠狠地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提升了一个数量级,温度系数没变化,瞬态反而出现振荡

网友:
你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Z}9V82K}W{]P(8J@{C6Y2C.png 原理图如上,欢迎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了

网友:
1.        为何使用这方式 bandgap , npn m=24还有 2组那面积不是会很大吗??  是因为VBG 要 > 1.4v+ I1*r1 以上吗?
2.         一般 delta VBE是正温度, VBE是负温度. 如果是太负  会不会串 2 npn ?  那如果把 I1 current 加大很多?

楼主(2015-04-11):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关注。 面积是比较大,I1电流主要还是由∆VBE 决定吧?串两个npn应该不至于让温度系数一直为负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需要一个比较高的输出基准

网友:
  一般会使用 OP + TRIM  直接输出
连OP OFFSET 都TRIM掉 (不必管bandgap ) ,你要多高电压都可以做到
M=24 还串两级, 对拉 bjt beta 不高下还有 beta compensation .
一般使用 1级是 tc 低约 1.18v .. 透过 op 你要输出多高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说的详细些不?前辈

网友:
vbg + op amp运放 输出 会很难懂吗?

运放 输出 使用电阻分出来看你要多少电压都可以
直接 TRIM 电阻
量产会须要

我们都使用 laser trim

如果你要 2.5v 直接输出 2.5v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哦,懂了,你们都是通过修调电阻的罗,有没有采用别的方法来进行曲率补偿啊?

网友:
不对 .   调电阻+ OPA 只放大  BANDGAP电压
如果你要BANDGAP 有GOOD TC 还是须要调 BANDGAP 源头
只是一般 不会串 2 stage bjt 得到 2.5v  .. TC 没多好吧

一级BJT  BANDGAP  就可以调 ,
至於 GOOD TC  请在BANDGAP 端使用 n_well resistor + HR  调 GOOD TC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您有没有不涉及机密相关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