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40V / 5V 二级电源

楼主(2015-02-04):
想做一个芯片内部的二级电源,功率大概是5V*5mA,外部电源电压是10V~40V。
原来想的是用LDO的方法产生5V电压源,但外部输入电压范围太大,不太好做。也考虑过用charge pump的方法,但这样noise会很大。
器件有5V 的nmos、pmos,40V/40V的高压pmos和高压nmo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谢谢了。

网友:
果断DCDC啊,还有什么好犹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
用Ldo,不要考虑别的

网友:
齐纳管预稳压。

网友:
5mA太大了,你不会连输出电流也是来自内部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5ma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齐纳二极管,它会有电流损耗,导致芯片IQ很大,只能加大限流电阻.加入使能控制信号来降低IQ,又会导致使能信号的开启电压要大于齐纳二极管的电压.
5毫安,芯片内部有振荡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损耗会有一点,但不会很大,几百uA吧。太大说明你设计的不好。

网友:
如果只是给一个供电,一共25mW似乎没有必要做BUCK了。
一级LDO不好设计的话,就两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LDO的话,需要做一个片内的LDO,因为LDO的输出端没有外接pin。
    另外一个难点是LDO工作在大电压下,layout面积偏大。现在正在尝试用LDO的5V输出给它自己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看来用齐纳二极管比较简单。很多方案中也有用到,AC DC的LED驱动这样用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put 10~40v DC 吧

LDO    40v-5v =35v  , Io=25ma , 控制功率晶體  35v * 25ma ..會耗掉多大 ..

25ma  是平均流嗎? 還是

不能拿 linear LED 方式, 因為那些電壓會跨LED DIE上
所以 控制功率晶體可能壓降不大 ,以一般 sot23 package 250mw ,跟本不能跨太多電壓
會過熱 .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压电路,面积就别想省了。我做出来的都是2mm^2以上的。sot23都放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