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工艺方面的

楼主(2015-02-04):
给fab厂的gds到mask这一步有一个check文件,文件中有layer Number/Name,CAD Bias/Logical Operation
Logical Operation:各layer的逻辑运算,
例:M5 ...(sizing -0.005)
     M6  ... (sizing 0.005)
为什么有的metal要涨size(只看到Top metal是涨),有的metal要缩size,所有的metal不是同涨或者缩的么

网友:
logie operation table啊,就这样啊,fab就是这么生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EB table 中写的吧,其他layer有size up,size down很正常,metal很少见,不过是切合工艺的制造的。

网友A(2023-09-27):
请问大佬,CAD bias是怎么由来的,不应该是我版图画多少就是多少吗,这中间怎么会产生bias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CAD bias是怎么由来的,不应该是我版图画多少就是多少吗,这中间怎么会产生bias呢 ...

版图的尺寸是目标,但现实工艺会有光的衍射等因素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佬们研究了OPC和LOTA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图的尺寸是目标,但现实工艺会有光的衍射等因素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佬们研究了OPC和LOTA这玩意
...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