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 CML frequency response

楼主(2015-02-04):
Hi 请教一个问题,BJT的高频模型本身会导致有一个主极点,一个零点,和一个次极点。
我仿真下来这个主极点好低,感觉怎么调都不能把这个极点推出去,这个是HBT管子,本来就是为高速设计的。那么只要在loss 3dB以内,是否可以忽略这个主极点的影响呢?
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看你们怎么成长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下面的current mirror不正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个理想的电流源仿真了下,然后sweep输入共模电压,仿真结果如下
但是我不可能把输入共模抬得那么高。

然后我仿真看一个单端的,发现在0.85V Bias 情况下频率特性不错,但是差分的情况就做不到了
我又做了个仿真,同时扫尾电流和输入共模电压,得出的结论大概是电流小,共模高的情况下,极点和零点距离近点,但是调不到平的曲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