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原理图颜色显示

楼主(2015-02-04):
原理图截图

原理图截图

请教小各位高手:
之前好好的,突然变成这样了(器件连线等全变成黄色了),请问下怎么办?

楼主:
应该是显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pdk里复制一份display.drf文件,复制到项目的根目录。重启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