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型DC-DC中误差放大器不工作是为何?

楼主(2015-02-04):
如上图,Boost DC-DC功率电路与控制环路,PWM电压模式;

上图为误差放大器电路图,后端加入钳位,由于我的斜坡电压信号电压较低,所以要把失调电压调低;

上图为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与相位曲线;

但是在上电过程中,当输出电压VOUT大于某一值时,误差放大器输出直接变为0,线性放大区域非常短,最后就是如下结果:

是误差放大器设计的时候放大线性区域过窄么?真心求助,困在这里两天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反馈信号接反了?

网友:
为什么占空比都变到最小了,输出电压却还在往上升

网友:
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不是啊,我的失调电压为3.3V,经过箝位后电压降为2.3V,上电过程中误差放大器就是在失调状态的,斜坡电平的最高电压值为2.4V,以保证迅速上电。

楼主:
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引用 网友A:

1.没有上升,由于电容的存在让输出电压保持在一定电平值;放电非常缓慢;2.输入3.3V,输出15V~~

网友:
占空比应该在0.8左右,后来变得却变的很小,与理论不符合;可能是振荡了,仿更长的时间应该会看到VAMP在VDD和0之间来回振荡,楼主可以加个二型补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 没注意到你的放大器的极性是反着标的。

如果是放大器的原因, 就打印一下各个节点的电压值。 关键器件的电流。

你的运放输出级挺特别, 为什么要加个二级管呢?

网友:
我进来向大神们,学习了。

网友(2015-03-06):
Boost型DC-DC中误差放大器不工作是为何 check bias !